静电辐射导致主板复位欧什么措施解决?

楼主(2009-04-13):
金属机壳,接触放电6KV,主板被打复位,初步判断为辐射导致,有何措施?

网友:
我觉得哈!静电是静电,RE是RE啦!还有你这个打静电时,没有外接地吗?

网友:
我感觉是传导,而不是辐射。看看你的泄放通道,复位线是否在泄放通道附近。

网友:
这个应该也不是传导啦!传导的话只有两种,一是电源线产生的,一是网线产生的!

网友:
在法规EN55022,就对传导和RE进行明确的说明的!

楼主:
主板和地没有连接,没有东西接地的,还是怀疑复位信号线受辐射影响了

网友:
主板和地没有连接,没有东西接地的,还是怀疑复位信号线受辐射影响了

liqiangln: 在复位线下拉10nf~1uF的电容试试,看还复位不?

网友:
要是主板和大地没有连接的话,那么ESD怎么做测试的???????

网友:
内部主板和机框如果绝缘度高度话,是可以不接外部地的。

楼主:
有机壳阿,打静电打到机壳上。 8# even_zhou

网友:
那么机壳是否和单板的工作地接到一起了?

网友:
10# gggyuan 你应该是打的接口吧!不知道你是否测量过距离接口一定距离的阻抗没有!还有就是接口和机壳的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重启可能是从复位电路耦合过去,或者是从IO口进去(如果是从IO口那就很难搞了)
首先处理好自己的复位电路,如果地平面不是很好建议将复位电路旁路电容去掉尝试,前段时间也老被复位郁闷,处理了一下复位电路,问题总算有所交代了

楼主:
现在就在该复位电路布线,尽量缩短一些,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