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铺完铜的表面不要绿油,这个什么弄?(已解决)

楼主(2009-04-13):
如题:。。。。。
请大家帮下我,谢谢。自己刚抄了块电源板,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弄。

网友A:
shape add命令下option/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在需露铜的地方画shape 就好

网友:
这个和protell一样,也是在SOLDERMASK层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A:
shape add命令下option/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在需露铜的地方画shape 就好

请教您一下:采用shape add命令下option/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在需露铜的地方画shape 效果是不是和您回复的一样?
疑惑的地方是allegro中关于SOLDERMASK_TOP  有好几个:package geometry 、BOARD GEOMETRY    、pin下也有,在生成光绘文件时添加
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PIN/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上述添加,是不是说明最终的Soldermask_Top是由所有的上述Soldermask_Top组成,也就是说去掉绿油可以在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