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怎样对特定的焊盘补泪滴?

楼主(2009-04-13):
protel99SE中想对特定的焊盘补泪滴,弹出上面的对话框,怎么对上面进行设置?

网友:
你说的特定是什么意思?!
  你选中就可以了啊!选第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上面焊盘加泪滴,按你上面说的那样,加过之后跟没加一样啊,???

网友:
按S+P,点中你要加泪滴的铜皮,然后按T+T弹出你上面的对话框,勾上All Pads和Selected Objects两项,按回车,OK!

网友(2009-05-20):
按S+P,点中你要加泪滴的铜皮,然后按T+T弹出你上面的对话框,勾上All Pads和Selected Objects两项,按回车,OK!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