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PCB出GERBER

楼主(2009-04-13):
第一次用protel画板,出GERBER不是很熟练,高手们帮忙出个GERBER,谢谢!

已重新上传附件.

网友:
兄弟,我打开你的文件,PCB的铜箔都跑了
先把文件弄对了从新传上来吧~

网友:
已出GERBER,如果你确认你的文件没错的话,就发去做吧!可以用CAM350来打开检查!

CAM for 950.rar

网友:
已出GERBER,如果你确认你的文件没错的话,就发去做吧!可以用CAM350来打开检查!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打开他的文件有没有发现铜箔跑了?我这边是这样,怕出问题,所以我没再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是发现他的文件底部字符层有两处不在板框内的废线,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
见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是发现他的文件底部字符层有两处不在板框内的废线,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
见下图:17892
引用 网友A:

哦,挺奇怪的。呵呵,谢谢~

网友:
看一楼,楼主已经重新上传附件,估计差异就是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