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DS2005在LOGIC中更改封装而在LAYOUT中没有改变的情况。

楼主(2009-04-13):
我在LOGIC中更改某个元件的封装后,如BF926原来的封装是TO-90,但是我需要的是TO90A的封装,所以我双击元件BF926进入属性,并点击进入PCB DECAL里更改了封装,然后我 ECO LAYOUT,但是在LAYOUT中没有变化,还是TO90的封装
再然后我进入LIBRARY里直接改,再ECO,但是还是没有变化。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这样的。

PADS的特色。

两种解决方法:
1,将PCB的元件删掉,再从原理图ECO进来。
2,将原理图的元件类型更换。再ECO

网友:
希望PADS最好能改掉这种特色~~~
在更新完库文件后能对当前文件做实时更新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