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父进来看看!

楼主(2009-04-13):
我在画PCB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走的线不上等距离的!请那个师父教教一下怎样才能做到等距离的!

网友:
用蛇形走线来做,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的PCB板不能走蛇形呀,那样我的PCB板就特别大了!

网友:
多绕一绕就行了,不一定要蛇形线。

楼主:
你们还是不了解的我意思!我说的是两条线走在一起,之间的距离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R( U( F. c1 i5 f用F2呀

网友:
那还不更简单.Tune一下就搞定了呀

网友:
用G5的栅格,然后MOVE移动一下。。。或者用CTRL+Y平移一下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