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单位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3):
    想了好多办法,有时能完成单位转换,大部分时候不能.
过程如下,有知情的ggdd请帮忙:
Expedition PCB菜单-->setup-->setup parameters-->在右边靠中间的框中更改单位,
    如下图:

例如将Thousandths更改为Milliters, 确认OK后,单位暂时更改过来了,
但是,每当一运行Forward Annotate后,又自动变回原先的Thousandths.困惑中......

另外,也尝试了在setup-->constraint中更改,但十有八九不成功;
是方法问题还是Exp的Bug呢?请不吝指点.

网友:
    我是在exp中改单位可以啊,改了后你是不是没有反标回去?

楼主:
    哦,正标反标都试过了,好像不行啊。

网友:
    我的可以啊!今天试了一次,改了后反标后就可以了!再怎么正标也不会改回去

楼主:
    找到了,需要先反标再正标。谢谢楼上。

网友:
    其实可以在dx中设置正标优先还是反标优先!改了单位在ces中要update一下,不然ces中单位不会变!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稍稍详细一点?具体在那个菜单下设置?

网友:
    对不起楼上的,记错了,我把ces的约束冲突当作是正反标的优先仲裁了,在exp中改单位后有时会发现ces中的单位没有改变,可以在ces下的data菜单中选择actuals——updateall,就可以顺利的修改ces中的单位,ces的使用有两种,一种是在dx中调用,另外一种是在exp中调用,前面的叫前端约束,后面的一种是后端约束,有时我们会在dx和exp中同时调用ces进行修改,那么在dx的setting菜单中project——design那一栏下就可以设置是前端约束优先还是后端约束优先!!(我就是把这个与正反标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