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环境变量问题

楼主(2009-04-14):
请问以下,如何设置2007的环境变量,可以每次打开时,指向上一次关闭时的项目?在线等!~

网友:
有必要这样吗? 每次打开PADS软件,file的下拉菜单中的最后面就是你上一次关闭时的项目。

或者启动欢迎菜单中的第一个文件也是。

楼主:
是的啊,没发现,不过是可以设置成那样的,想学学!~

网友:
远亲不如近邻.何必舍近求远。

我们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