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04-14):
 补充以下:这个问题是我在粘贴(从别的原理图里复制的)时所出现的问题,在它的本图里可以粘贴。

网友:
元件类型或门器件或管脚或管脚名超过极限了...

建议把文件发上来。

还有,你的软件不会是demo版的吧?

楼主:
软件 应该不是demo的吧,不过没次打开都有这个

刚又发现个问题: 如图就是附件里的R55不能够复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NTSC Encoder_pads.rar

网友:
你下图,有一两个元件和线路是多另一个电路图里复制进去的,没有出现错误提示,所以有可能是你元件库做得有问题!

楼主:
我想可能也是,但在这个器件R55在它的本页的原理图里可以复制,但到了别的分页里就不可以了,如果是库的我问题,应当都不可以复制才对呀,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目前以查到是R55库的问题,问题是:原因是在对应的CAE Deacal中多了个2个pin的如图1,本来只需要这个就可以了,如图2,

具体错误在下图添加错误:、

谢谢上面2位的帮忙,谢谢!~ 搞了1天,终于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好像不怎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