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排阻的输入输出交换

楼主(2009-04-14):
想问一个问题,呵呵,对于排阻,非极性电容,从哪边输入其实不影响原理,可是在布线的时候却很可以避免一些交叉,请问一下该怎么处理可以让PCB中的输入输出线进行互换?

网友:
swap pin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要更改封装的DEVICE ,我不懂,呵呵,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swip PINS  我在原理图中 EDIT PART  进入这个排阻之后,VIEW PACKAGE 后发想EDIT PROPORTITIES 功能根本不能用呢!好像只有对于大的封装块才查看到那个列表,才看到那个PIN GROUP 属性,呵呵,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不用进EDIT PART
直接在LOGIC中,ADD PART一起的工具条中SWAP PI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有设置PIN GROUP ,好像就不能够 SWIP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