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孔问题

楼主(2009-04-14):
怎样才可以在空白处加地孔,我是直接复制的,不行。以前怎么就行

网友:
什么叫地空???

网友:
右键,select net,选中GND网络,右键,add via.

想加多少就多少.

PADS2007还有自动添加整板过孔的功能.

网友:
打开ECO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18):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拉,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加一个过就会出现一个飞线,实在搞不懂 4# jimmy

网友:
有同样感受,有的板子可以,有的不可以 1# skyzeng

网友:
右键,select net,选中GND网络,右键,add via.

想加多少就多少.

PADS2007还有自动添加整板过孔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这个功能实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拉,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加一个过就会出现一个飞线,实在搞不懂
引用 网友B:

把地网络的属性设成NONE就没有飞线啦.

网友:
嘿嘿  我以前都是复制 粘贴  没有出现过飞线啊

网友:
我的是有的板子有,有的板没有,找不到问题在哪,..... 12# whipple

网友:
有点复杂。。需要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