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何时等长

楼主(2009-04-14):
等长是在拉线的时候就绕线还是全部拉完后再绕线,步骤是怎样的?大家喜欢在什么时候绕线

网友:
全部拉完后再绕线

楼主:
那间距不够还得再拉过

网友:
预先评估很重要。我一般是从中间往外做等长。

网友:
呵呵
一般情况下拉线的时候注意了
就不会绕不出来
经验很重要

网友:
同意要先评估。而且走线前、走线的时候都要考虑好。布局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了
我一般是从外向里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