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负片问题

楼主(2009-04-14):
可否这样理解:正片,也即正铜,就是实际板子的两个面;负片,也即负铜,就是多层板夹在中间的几个层?我们在实际中的板子上不可见的层?
大伙给诊断一下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看来理解有误,sorry。我该多做思考多查资料再提问的

网友:
正片就是所见即所得,负片就是所见非所得。一般信号层我用正片,铺铜层(例如GND ,VCC)用负片吧

网友:
表面层也一般用正片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说正片是所见即所得,负片是所见非所得?我看到Allegro里负片里经常铺平面地,这个平面地实际上是有颜色的,而被镂空的地方是黑色,与正片并无区别啊,好像Altium是真正的负片所见非所得。见图

网友:
这句话是针对Gerber文件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