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导入DXF文件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4):
在导入cad画的DXF文件先选单位是MM就会出错.提示如下:
Maximum database coordinate exceeded. One possible cause for this error is when DXF is imported with different units  then it was exported.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27-1-1.html
 当前单位不对

楼主:
谢谢毒女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Autocad的基点定出界了,重新设置autocad图的基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