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中的旋转

楼主(2009-04-14):
我使用旋转命令之后一直显示Element is already set to this angle!...没法旋转..google也没发现有人碰到类似问题...求教下各位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A:
    旋转选项type选择incremental就ok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2010-03-20):
    旋转选项type选择incremental就ok了!

网友(2009-04-15):
    alias ~R angle 90 也可以啊

楼主:
    我汗-,-b 无聊去乱点...
结果用EDIT下面的SPIN命令旋转成功....

    谢谢really~~

楼主:
    恩去查了他的fixed属性
    W- No instances of property FIXED found on selected element(s).

貌似没啥用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用了FIX 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