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sp2 Opions请教

楼主(2009-04-14):
在ROUTER  Opions
interactive routing 下10项打钩与不打钩的区别:
1:dynamically routing  动态走线,本人认为这个钩上提高走线的速度,只是线不是那直。
2:allow loops when.....   修改线是很重要,比如在同一个走线上修正,另一个会消失,还有一个好处当你电源打有两个过孔时,可以LOOPS。
3:protece traces and vias when creating...  保护走线和过孔子
4:allow trace neck:比如从芯片出线时,会以最小线走出
5:adjust trace segments around ...调整线,打上钩走线会有什么好处,不清楚,这个要请教知道的人回答,谢谢。
6:show estimated length of...不清楚
7:smooth adjacent segment  不清楚
8:allow diagonal snap to   不清楚
9:PUSH segmetnts away from obstacle  这个推挤线的两边,不清楚
10:smooth traces on complete.   这个走完成时会自动调节,这个好用。
请教熟悉这个软件的人,谢谢。

网友(2010-04-08):
1年了!!!!顶起来,求高手解决!

网友:
1,是否使用动态布线
2,是否允许环路布线
3,是滞在布线时使用保护功能
4,布线时,当线宽大于PAD时,允许自动变线宽,但不会小于设定的最小线宽
5,自动优化围绕障碍物的线段
6,是否显示预计的总线长(routed+unrouted)
7,是否启动线段自动优化
8,是否将45度的线段相邻
9,推挤时,是否将线段沿着障碍物绕行
10,当完成线段时,是否执行圆滑功能

网友(2012-06-26):
    还是jimmy专业。。。。。一把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