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线拉斜了可以不??

楼主(2009-04-14):
一根水平线被这样拉斜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一般都是水平 垂直 和135°走线
这样拉斜不知道行不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看你什么样的需要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的话建议还是按规范来!!

楼主:
看你什么样的需要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的话建议还是按规范来!!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需要
就是有时候按照45°走线比较困难
就直接把一根线拉到焊盘中心就成这样了
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2011-05-15):
随心所欲
随你所需

网友(2011-06-15):
什么角度的线PCB厂家都可以给你做出来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斜线是怎么拉出来的?AD6以后PCB拉线就只有90度和45度的,我很想知道呀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知道是应该可以,但我怎么也没试出来过呀

网友:
问:在PCB中有几种走线模式?我的计算机只有两种,通过空格来切换
复:Shift+空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ift+空格,切换走线方式,包括弧形也可以

网友:
这种走线的方式,对于普通的低频信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高频和高速电路的设计就有一定的影响,可能出现尖峰放电的可能,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谢谢啦,我试了一下,确实在画线时可以画出任意角度的斜线!

网友(2011-07-19):
圆形是最稳定的,135度是最美观的。。。

网友:
有影响,在PCB中要么转角成45°,要么就是圆弧,其他的角度不管在高频还是低频中都会有影响,尤其是在有强电的电路中!而且你那样拉线,显得很难看!我当初画PCB的时候也那样拉过线,结果倍师傅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