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是什么规则设置不对啊?

楼主(2009-04-14):
对于一个BGA封装,我在其中放置过孔的时候,出现错误,上面显示的V P 那么这是什么规则设置不对的错误啊?

网友:
VIR-PIN 的错误。应该是安全间距的设置。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light=allegro%2BDRC
这个帖子里是allegro的错误代码,你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帮助。

网友:
孔和PIN的间距小于你设置的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