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SigXplorer下点仿真时为什么出现不了SigWave的仿真窗口

楼主(2009-04-14):
我用的是15.5的版本的

网友:
把报错信息和界面贴上

网友:
说得这么笼统,别人怎么帮你啊~~请把你具体的操作步骤写出来,大家才能分析你哪儿出的问题啊

楼主:
今天重新跑了遍,还是不行,问题就是在sigxplorer里执行Analyze 中Simulate,出现只有下图,而进入不到Sigwave中

网友:
软件安装有问题

楼主:
哦,看来要把软件重新装装了,谢谢

网友:
你跑了两个状态,sigwave当然不会自己出来,需要手动rmb去看波形才会出来

楼主:
是也,刚设置成一个状态,可以出来了,谢谢了
请问手动rmb去看 是不是在probe 中signal analysis中看

网友:
如果run不只一个状态,出来结果会像你的图里那样有sim1,sim2...你可以直接右键你想要看的状态的那一行就可以view waveforms了。RMB指鼠标右键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在assign model时出现此之类的提醒,会有问题么

网友:
    是模型定义不完整,一般没什么问题,你不用相应的pin就是了。

网友(2010-06-02):
    请问在sigxplorer里出现报错:
    *Error*atof: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t" )-nil
    没有出现仿真结果,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同问 ,我在MODEL INTEGRATER里面也是不能自动跳出SIGWAVE窗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