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平可否改变?

楼主(2009-04-14):
file://xiysdn04/ifcx/COM/07_Functional_Groups/05_CV_Component_Verification/05_Transfer/BaiWuqi/3.bmp 今天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盼高手解答,谢谢!
我们知道手机基带芯片现在的电平幅度越来越低,很多模块用到1.8V,1.25V和1.2V的,但是外围芯片往往是3.3V power supply。同样,一些memory采用1.8V power supply,而memory controler 采用3.3V I/O voltage leve了。这样搭建外设的时候需要用到BUS Switchh或者MOS管把低电平信号拉高到3.3V高电平信号。但是请问对于时钟信号,这样做也可以吗?盼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如果电平不符合,说明你芯片选错了,如果你选带DDR控制器的controler,那么他的这部分接口电平一定是1.8V还是2.5V的,如果你选DDR2的controler,那么接口电平一定是1.8V的。

3.3V的 I/O只可能是SDRAM。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芯片I/O电平为1.8或者2.5V,而外围芯片却是3.3V的,比如一些门电路。这样可以用MOS或者BUSSwitch将信号从低电平拉高到高电平,那么这种方法对CLOCK信号是不是也适用?

网友:
信号如果是低速的,30M以内应该没问题,不过设计吗,就是要求统一性,你能保证数据的buffer和时钟的buffer有同样的延迟,jitter,温升特性吗?
不过100M的高速buffer也是有的,价格吗牺牲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数据和时钟需要使用不同的buffer?我的考虑是为了使delay一致,时钟和数据都是用同一块buffer,或者至少使用同一类型的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