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如何处理?

楼主(2009-04-14):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I2C应如何处理???

网友:
处理做什么??7 \3 P7 D0 ^/ \/ ^
I2C两根线,加上拉电阻,

楼主:
除了加上拉电阻,走线有没有要特别注意或者处理的?

网友:
I2C总线的负载容性需要注意,就是别走太长,走线长,容性就增加,好像是最大400pF,具体你再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除了走线长之外,线宽啊,这些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
II2是phillips提出的总线标准,你可以到nxp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