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在求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9-04-14):
blueprint-pcb,什么玩样???

网友:
Blue Print

PCB工艺文件是产品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PCB工艺文件规定了产品是如何生产的。文档表述得越细致,生产和制造时发生的错误就越少。PCB工艺文件能够确保再次量产的产品质量,方便最终出货的质量检验,在等待特殊装配的产品被确认时,可以大大减少产品拒收或交货延迟的情况。

使用BluePrint时,用户可以以拖拽的方式调用文件内容来快速创建用于制造和组装的复杂的PCB绘图。

“如今的PCB设计挑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设计细节方面。电路板设计师却没有时间关注工艺文件,来确保在产品进度表中不会出现负面的影响。
                                                                                                    A.J. Incorvaia
                                                                                                    Group Director Allegro PCB Group

BluePrint for Printed Circuit Boards是一款革命性的新的工艺文件制作工具,以Microsoft Office风格开发,快速创建电子绘图可以成功地掌控PCB制造,装配,检验。

BluePrint使工艺文档流程自动化,创建电子工艺文档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操作说明从而达到成功的PCB制造,电子工艺文档包含所有必须建立的数据,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和存档最终的作品。

“BluePrint不仅改变了创建文档的模式,还改变了制造工厂们访问文档的方式!”
                                                                 Mr. Hubert Weyerich
                                                                 Technotron Gmbh Contract

完整文档的重要性
PCB板层是如何设定的?怎样做表贴?在这个批次哪些元件是要做替换的?在制造印刷电路板时,类似的问题可能会被提到,通过完整的工艺文件说明可以找到所有需要回答问题的答案。
PCB工艺文件为电子产品创建了生产规范,完整的工艺文件记录了此工程“意图” 包括设计具体的形状,尺寸,PCB上的功能。工艺文档可以控制采购流程,有助于工程生产,在最后的检测中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工程要求。它也能实现确保产品再次生产的质量一如从前。PCB工艺文件必须包含全部的必要信息,不仅适用于目前的生产,也适用于将来的再次量产——排除所有顾虑。

现今PCB工艺文件存在的问题
在制作PCB工艺文件时,PCB工程团队在目前会有两种不适当的选择方式:
第一种,用高薪水技能娴熟的PCB设计师-为了完成任务采用不专业的设计工具来创建工艺文件,使得设计周期延长了20%-40%;或第二种,提供非常粗略的基于纸张的工艺文件,会增加制造错误或出货延时的风险。

楼主:
看箭头左上方的位置,可以导入的文件格式还是蛮多的(就别看我画的图了——新手),请教这个软件与cam350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把它和350放在一起讨论??

网友:
一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BluePrint,现在还没有破解版。。。

楼主:
    我这个是没有集成cam350的x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