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artan3A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4-14):
    我的主芯片用的是Spartan3A-700A的芯片,配置芯片用xcf04。出现的问题是下载程序是正常的,可以在线配置,可以回读出数据,效验,查空以及芯片id都是正确的,并且读取状态机的内容也是正常的,但是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我才用的是主串方式配置的,M[2:0]=000)。针对XCF04的控制管脚,时钟和数据进行监测,PROG_B和INIT_B在上电后都为高电平,DONE的电平为低,同时DONE管脚有上拉330欧姆的电阻,cclk的时钟是780KHz左右。手册上讲,在刚上电的时候cclk的时钟是780KHz左右,在D0发出数据后变为3~4MHz左右,我测试了D0管脚,一直处于一种高电平或者是高阻的状态,CEO管脚的电平为低。根据手册上所讲的CEO=0,CF=1,OE=1,那么D0的输出是高阻状态,而XCF04内部的地址计数器被恒等于最大值。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XCF04出问题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加电后,芯片的工作电流是90mA,在大约5到6秒钟后,电流降低为20mA,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求教各位在板极设计中有经验的朋友给我提出一些思路和方法。

网友(2011-03-14):
    刚刚开始玩spartan系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