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个工具的区别??

楼主(2009-04-14):
请问一下这两个程序都可以用来画封装是吗??有区别吗??有的参数选择中只有part而没有package,是不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呢?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帖子上一个事package designer这个程序,另一个是pcb editor里面选择新建类型为package symbol出来的窗口,一个小区别在于:类型参数里面package designer里面可选的是“part“,pcb editor里面用的是”package“。这俩个有区别吗??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Package Designer是专门用来画封装的
它的绘制封装功能比Allegro Editor强大
后者用起来更方便快捷,简单明了
前者比较复杂,针对BGA封装,可以直接生成,更像一个向导
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一下,完了给我们分享
呵呵

网友:
我只用那个扇VIA

楼主:
引自坛友“zhuyt05 ”的答复,很谢谢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一般用pcb editor(然后新建package类型),因为pcb editor(然后新建package类型)与Package designer里面的class and subclass是不一样的,比如上面我说的PACKAGE GEOMETRY层,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就变成了component geometry,还有在pcb editor(然后新建package类型)里面,有一个Etch层,而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变成了conductor层。我在建brd文件调用封装时,如果没有etch层会出错,不知道是不是bug,也就是说,pcb editor环境下建封装也好,建brd也好,class和subclass基本上是统一的,为避免出错,我就统一用pcb editor环境。

网友:
引自坛友“zhuyt05 ”的答复,很谢谢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一般用pcb editor(然后新建package类型),因为pcb editor(然后新建package类型)与Package designer里面的class and subclass是不一样的,比如上 ...
引用 网友A:

憨子,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