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k带通滤波器用了AD8042增益为何达不到要求?

楼主(2009-04-14):
需要做一个400K中心频率的4阶带通滤波器,用了AD8042.AD8042的第一个运放需要做到增益为2.5,第二个运放要求增益为4.整个带通滤波器的增益为10.在orcad仿真增益能够达到10,但是在模拟台上实测,第一级增益只有1,第二级增益只有1.5,无论怎么调都达不到10,已经调了好几天了,别去又做了两个模拟台实验情况都是一样.求助!

网友:
你的信号源符合输入的要求吗,是否需要外加偏置?

1和1.5这样的增益比较小了,感觉还是信号源的问题,如果你的电路没问题。

楼主:
信号源肯定没有问题,上午用AD8042单独搭了个最简单的反相放大电路,可以实现10倍放大,频率范围可以到1M.但是用在带通滤波器里增益就是上不去.

网友:
同二楼
仿真的时候是不是用的理想电源,输出开路
而实际却是别样一回事
如果不介意
最好贴一下电路

楼主:
我想可能是参数设计有点问题.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是用无限增益带通滤波器(MFB),其中的增益电阻RF/R选用的是300k和100k,高通和低通电容都为390p,这样设计感觉好像不合理.做过试验验证过:把AD8042接成4倍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如果在400k频率下增益RF和R的阻值太大,输出信号会达不到设计要求,频率降到100k一下才能达到增益设计要求.这里的带通滤波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电容的选取有啥讲究呢?

网友(2010-12-08):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做400K 无限增益带通滤波器。
我是用信号发生器做信号源的,
C=39P;R1=5103 ;R2=1276;R3=102074
设计目标:A=10;Q=5; f0=400K;
运算放大器是用的是TL1813,750V/ms Slew Rate;
GBW Gain Bandwidth f = 200kHz   100 MHz
但是增益明显没有达到目标值,大概只有2个左右吧,而且示波器波形比较粗,应该是振荡吧!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