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锡焊盘的设计

楼主(2009-04-14):
请问为什么要在需波峰焊的贴片IC的最后一脚要设计偷锡焊盘?

网友:
你说的是红胶工艺过波峰焊吧。因为不设计偷锡焊盘的话,贴片IC最后两个脚会连锡.

网友:
可参考此贴: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5%C1%CE%FD

网友:
    学了一招,哈哈,谢谢

网友(2013-07-11):
    好老的帖子,呵呵

网友:
    过波峰焊时,如果后端不加适当拖锡焊盘(可以把多余的锡拖走),多余的锡就会连在最后那个焊盘上,造成短路,仔细观察下波峰焊工艺就可以发现这个规律

网友:
    还是几年前的帖子,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