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面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5):
如图1所示:无外框显示,经设置后,如图2,

但重起后又没了,又变成图1形状了。怎么才能保存这个层面设置呢?

网友:
这个……将层面设置好后,将文件保存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对应的颜色没有点亮

网友:
严格来说,应该是丝印;丝印统一用all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