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电路把12V电平转换成5V电平,可以吗

楼主(2009-04-15):
控制器来一个12V的高电平,我要把这个高电平送到74HC00与非门中,虽然74HC00 PDF文档中说输入高电平最小为2V以上就可以,但真要输入12V,74HC00肯定会很烫,时间长了容易烧毁。因此我想把12V电平转换成5V电平后再输入到74HC00中去。为求简单,我准备用下面的电路,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
建议增加100欧姆到1K,减少稳压管的漏电流。

楼主:
增加到1K,恐怕就达不到稳压管的稳定电流了

网友:
关键还要看负载电流

网友:
首先希望你重新确认资料
我看到的资料显示芯片ViH随Vcc变化,且ViH不能大于Vcc+0.5V
如果ViH为2V的话Vcc约在3V,你的电路设计就出问题了(ViH大于Vcc+0.5V)

我的建议是采用你的电路图,但是采用uA级的稳压二极管
电压设定在Vcc-0.5V左右,电阻通过R=(12-Vzener)/Iz
贴一下我看到的资料并提示一个二极管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2151/ONSEMI/MC74HC00A.htm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57424/CDI-DIODE/1N4678.html

楼主:
Juger ,没搞懂你的意思。如果采用uA级的稳压二极管,那限流电阻估计要几百K,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电流都流到稳压二极管里了,那流进74HC00估计只有几uA了,是不是太小了点,还有就是,采用uA级的或mA级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只有流到负载的电流不同这一点区别啊?
      74HC00电气参数里面,有一项最大输入漏电流Iin =0.1uA,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最大输入电流不能超过0.1uA;但在PDF里的最大范围参数里又说直流输入电流Iin最大为20mA,到底是多少,如何理解,希望解答一下

网友:
很多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首先我采用的资料是上面贴出来的,设计也是按此考虑的
对于74HC00,属于74HC系列,为CMOS类型,输入电阻很大,为容性
可以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856120.html
最大输入漏电流 顾名思义就是正常的漏电流是没有这么大的
我贴出的资料中显示Iin为1uA(这里就不考虑0.1uA了),因此维持静态输入没有问题
我考虑采用uA级或mA级的稳压二极管考虑的是损耗
你这里设计应该是做一个上电的判断,信号会长期维持
因此损耗主要是由静态损耗构成,电流小了功耗自然小

当然,如果考虑更多速度而不是损耗的话还是建议采用mA级的稳压二极管设计
至于同是Iin,一个是20mA一个是1uA所指的内容不一样
前者指极限参数,发生在电平切换的时候
因为输入为容性,因此相当于给电容充放电,电流大速度自然快
但是电流太大会损坏期间,因此是极限参数
后者是是指静态时的泄漏电流,就像一般电容存在的泄漏电流一样
是由于介质材料等等原因造成

楼主:
Juger :
1. 如果采用uA级的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上的功耗会减小,但限流电阻会很大,电阻上消耗的功耗是不是会很大?
2. 无论采用uA级还是mA级的稳压二极管对上电的判断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
3. 泄漏电流是不是主要影响静态功耗?

网友:
1、P=VI,现在V是12-Vz固定的,I从mA变成uA,你看功耗是大是小
2、没有区别,但是uA的会比mA的速度上慢点,因为t=UC/I,U、C不变,I小了t自然会大
3、泄漏电流是主要影响静态功耗,也是设计反转电平的一个极限参数,限流电阻太大导致电流小于泄漏电流就不能保证高电平了

楼主:
如果限流电阻太大导致电流小于泄漏电流,那稳压管是不是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兄弟我建议你用个LM317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