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板差分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5):
当将所有差分对建立后,整体设规则时,没有net_physical_type,net_spacing_type属性,单独一对设置时edit property中有这两个属性,??如附件中图1 图2

New Microsoft Word Document.doc

网友:
是否设置不一样 整体是不分层的设置 而单根的是分层设置

楼主:
有可能,但以前好像可以实现的,在规则器里select所有差分网络进入edit property有的,要不还得一对一对的设net_physical_type和net_spacing_type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