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过孔后走线突然反向好不?

楼主(2009-04-15):
本来在上面一层是王下面走线的
通过过孔后再往上走线
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不会影响, 你从3D角度考虑一下。

楼主:
而且有时候是完全重合的
反向相反

网友:
如果是相邻层,最好不要并行,有个角度比较nice

楼主:
各位斑竹都是热心人
经常帮我忙
谢谢了

网友:
只要不是相邻层,就不要紧的

网友:
呵呵,以后注意!

网友(2009-06-01):
对,相邻层要避免这样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