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09-04-15):
1金币
在设置DDR布线规则时,发现所有经过串阻的网络长度有问题,均已经附上模型,在PCB中已经调绿了,但规则管理器中为红,长度差了串阻两焊盘的中心间距38mil,而没有串阻的两个网络没有问题,如图1,请问是那的问题?

New Microsoft Word Document.doc

网友:
你约束集用得是同一个么?
把所有需要做等长的Pin Pair组成一个Match Group再试一下

楼主:
是同一个啊,以前好像可以的,现在要加入串阻的焊盘间距38mil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你是在哪里进行参数设置的?
只在CM中么?
你可以试一下进SigX中去设一下,你现在没有把所有的Pin Pair放在同一个Match Group中
改变一下设置,并且根据你提供的图片来看,你的约束集一定不止一个
个人总觉得CM中不直观,容易出问题

楼主:
ok,我在试试,多谢

网友:
最近这个问题真多啊。我也在网上问过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734-1-1.html
还有一位也问过了。只是找不到链接了

网友(2009-06-17):
这个问题提得好,大家一起学习下.

楼主(2010-08-10):
问题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可能有多余的线段没有删除呢?

网友(2011-01-01):
    需要大家的共同的参与
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