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Q中拓扑不能添加两个网络进行时序仿真

楼主(2009-04-15):
1金币
仿真时序时,仿DQ时,不能添加已经保存的CLK拓扑,点file中的append没有反应,如何将两个拓扑放一起呢?如图

New Microsoft Word Document.doc

网友:
append不应该不能用,可以检查下软件;笨方法就是把CLK的拓扑手动加进来,再加个大电阻隔离

网友:
    你要先添加模型,然后搭建一个拓扑。

网友:
    将两个网络拓扑都放在同一个sigxplorer中,在两个负载端之间加入一个大电阻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网友:
    加大电阻要干嘛?

网友:
    加大电阻要干嘛?
引用 网友A:

    SQ里面不能存在两个独立的拓扑,加电阻是让DQ和CLK变成一个拓扑,但是在电路上因为大电阻隔离而又相对独立。

网友(2009-07-14):
    先建好每各网络的拓朴构,然后用append;再加个大电阻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说法对吗?
我按照楼主说的, using append 可以啊.

网友(2010-01-28):
    DQ 不是應該對應 DQS嗎 , 為何要跟CLK擺一起 , 另外放在同一拓墣後 , 如何設置激勵以看出SETUP TIME和HOLD TIME呢?

网友(2010-06-21):
    只能比较走线带来的时序误差

网友(2010-08-30):
    将两个网络拓扑都放在同一个sigxplorer中,在两个负载端之间加入一个大电阻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引用 网友C:

    不懂怎么将两个网络放在同一个sigxplorer中,您能讲一下不?

网友(2011-04-08):
    直接用BUS仿真就可以看DQ和对应DQS/CLK的时序关系了

网友(2011-08-27):
    直接用BUS仿真如何做

网友(2012-06-15):
    大家好好讨论一下,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