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需要考虑完整的回流地问题吗?

楼主(2009-04-15):
请问DDR2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需要考虑完整的回流地问题吗?我怎么看我手上的一些板布线又不是T字形的,而是L字形的,而且换层好像有点随便的感觉,完全没有安装那种完整回流地的规则来走线,我不知道是不是DDR2的那些线是可以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假如把这个问题考虑进来的话,我感觉又好像很难走得通了。然后我想问一下,那到底哪些东西需要考虑完整的回流地问题呢?还有DDR2的布线规则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网友:
不懂你在讲什么,最好截图上来

网友:
    不能绝对说要考虑还是不考虑,一般情况下信号回流问题影响不大。

网友:
    通常是要完整的平面给予参考,并提供回流路径的,并且地址线和数据线通常分别走在同一层,或是属性相同的层。你说的L型,应该是菊花链结构,是在数率不高,走线层比较少的一种布局。

网友:
    一般的ram厂商都会在application notes里提到回流路径,鉴于参考同一平面的原因建议尽量将所有走线都放在同层并且避免换层过多。具体的ic需要考察自身的要求,拓扑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