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为什么我在PADS里放置不了过孔呢/我过孔设置为12mil/24mil

楼主(2009-04-15):
大家好为什么我在pads里放置不了过孔呢/我过孔设置为12mil/24mil

网友:
你要先说明一下你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过孔不是放置的

网友:
是走线走出来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走线的时候放不了过孔,不过是因为过孔没设置好的,如果设置好了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嗯,可能是位置没放好,不可能放不上过孔的。

网友:
汗、第一要不就是你过孔没有设置好、第二超出你的设计规则安全间距。

网友:
到设计规则里检查所有网络或不能放置过孔的网络是否设成了BOTTOM层为禁布区,正常的设置应为如下图片(LAYER BIASING)里面为空

网友:
你看看楼上的对话框,要选中你的所有层,和你所要的过孔,过孔的数量设置为无限制过孔,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9-08-18):
我这里设置是正确的,原因是我想多加一些地过孔,用复制--粘贴,,,,有的板可以,,有的板不可以,一直不解..... 8# landry

网友(2009-11-13):
太感谢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dahe 2005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