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中如何建锅仔开关封装库?

楼主(2009-04-15):
pads中建锅仔开关库的方法和步骤?

网友(2010-02-02):
首先准备两个实心焊盘 只要一层就可 一大一小

网友:
PADS制作锅仔片解析.rar (321.26 KB, 下载次数: 257) 如附件所示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认识一下锅仔片

楼主(2010-03-23):
多谢大伙的关注。这个是去年做的一个案子,早已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