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颜色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15):
下图里黑色部分已经知道怎么设置了,关键的是这个环境背景色(原理图的)在哪设置?灰色部分我明明设置的是黑色,怎么就变成灰色了。我怀疑跟环境背景色有关!!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这是一张原理图的右下脚截图,就是搞不明白在哪设置环境背景色,PCB的环境背景色是可以设置的,但找不到原理图的在哪设置。

网友:
第一步、打开原理图,右键,如下图:

第二步,如图: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是AD winter09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是AD winter09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是一样的,自己找找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设置颜色的Border是设置边框和边框内的数字颜色,我是设置的黑色,但显示出来就是我图上的灰色了。
Sheet颜色设置是原理图编辑区的背景色,不是我想要的编辑区外的背景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眼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两个设置颜色的Border是设置边框和边框内的数字颜色,我是设置的黑色,但显示出来就是我图上的灰色了。
Sheet颜色设置是原理图编辑区的背景色,不是我想要的编辑区外的背景色。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图上的灰色就不像是Border的设置,另外编辑区外的颜色你管它做什么,你的是什么颜色,有问题么?

建议发个全图看看

楼主:
Border颜色确实是黑色,我怀疑显示的灰色是设置的黑色和编辑区外的背景色混合而成的,所以想改改编辑区外的背景色试试看。
刚才在99SE上试了下,99的编辑区外背景色是白色的,好像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变灰色的情况。

楼主:
这个变黑灰色的后果就是打印的时候(我们只有黑墨),打不出边框和边框外的数字!!不爽。

网友:
Border颜色确实是黑色,我怀疑显示的灰色是设置的黑色和编辑区外的背景色混合而成的,所以想改改编辑区外的背景色试试看。
刚才在99SE上试了下,99的编辑区外背景色是白色的,好像不会出现我说的那种变灰色的情况。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灰色是设置的黑色和编辑区外的背景色混合而成的”,这个是没关系的,编辑区外的背景色好像该不了,我也没找到相关设置。是的,99的是白色的,AD6也是白色啊,没有你那灰色。

网友:
这个变黑灰色的后果就是打印的时候(我们只有黑墨),打不出边框和边框外的数字!!不爽。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线路图转成PDF再打印好些,我这里的打印机也是只有黑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嗨,难道是我人品不好?

网友:
在打印页面设计里->颜色设置选->灰色不就得了吗?有那么麻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毕竟黑灰色不是纯黑色,只是在虚拟打印机打出来看了下,不知道实际打印是否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