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对应的原理图唯一的ID弄没了,怎么快速弄回来啊?

楼主(2009-04-15):
不知道什么时候将PCB中的元件对应的原理图的唯一ID信息弄没了,可能是我用PCB元件库更新PCB文件时搞得。结果PCB自动更改标号,反向更新,不是更新的标号而是更新了不少网络,是出错的。不知道是不是对应ID的原因。或者有人能告诉我手动更新PCB标号,可以反向更新原理图的方法。毕竟自动更新出来的也是有些地方不满意吗,在加上手动更改部分标号应该是更完美了。

楼主:
Altium 不是可以同步更新,和反向标注吗,可以一直也没弄明白!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关于ID、元件标号等很多,楼主研究的这么深,小弟无能为力啊!!

网友:
AD6中好像可以,我还没弄过,但99就不行了,通常第一次由99导入PCB中都是相对应的,但后面若是改了元件或其他地方,使用更新使SCH与PCB统一就挺不好实现的。所以编号不敢轻易改变,我们通常在SCH中加了元件后,PCB中修改是自己加网络实现的,至于编号,也自己手动去搞。

楼主:
那样太慢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我时间把我的具体想法和实现方法告诉大家。不知道大家传本地图片是怎么弄得,我弄了几次,如QQ空间的我上传之后点属性弄到的地址连接到论坛上,当时能看见,但是发完帖子后过几天就是什么未经允许不能连接之类的。在博客上的图片我也试过都不行。为什么论坛不能将本地图片上传呢?真是影响我发帖心情,费了好大劲大家还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添加附件方式把图片插入到贴子中。

网友:
编号改变使用回注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原理图打开!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呵呵! 4# edalulu02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一下SCH符号和封装两者的Designators是否都是对应的。然后SCH界面中的Tools » Convert » 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到PCB界面中的Project » component Links,左一是SCH符号(整个项目中的SCH元件,数量会大于等于左二栏中的),左二是封装(只显示当前PCB中的元件),右侧的就是已经UID对应好的。双击左侧栏中某个元件,会将选中的一对元件放置到右侧栏;双击右侧栏中元件,会解除对应。下面有个类似过滤器的东西将符合规则一组东西放置到右侧栏中,Perform Updata后就会将新加入右侧栏中的UID对应好,或者将新移出右侧栏中的器件解除UID对应关系。没什么条理,弄个简单的板子你进去后试几下应该就会明白的。之前如果Designators没对应好,就只好手工在component Links里指定了,不过一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UID对应好以后,更改PCB上面的标号,可以反向更新到SCH中的。
对于一个项目只有一个PCB图的,直接在PCB中Design » Updata ××× 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个项目中有多张原理图和多个PCB,则在一个PCB更改了标号(即Designator)后,到sch中的Tools » Back Annotate schematics,选择对应的.WAS文件,进入Annotate对话框,勾选对应的SCH文件(不勾选也没关系),Accept Changes(Create ECO),之后Validate Changes,Execute Changes,Close退出。完成

楼主:
我想Klesky回答的够全面了,如果我能加分肯定要为你加分!我的想法也是在今天早上实现的。就是用我问的可否在拷入的PCB含网络表,其实不带网络表应该也是可以的,起初想法可能有些复杂,这里就不说了,其实就是用已画好的PCB做垫底的。之后在更新PCB标号就会自动增加的。不用管之前的PCB标号如何变化,只要符合当前板子排序就好,但是一定要放到它的上头。更新好后删除拷贝过来的垫底标号PCB文件。(前一个设计好的PCB)之后执行反向更新标号即可!我的问题得以解决,特别感谢此论坛,也特别感谢Klesky!

网友(2009-06-26):
老大我之前看到你的这个了,但我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到sch中的Tools » Back Annotate schematics,选择对应的.WAS文件,不知道如何生成.was文件,一直在这里卡住了,

楼主:
WAS文件只有在PCB中重新标号才会生成!

楼主:
顶起来!希望更多人看到它。

楼主:
顶起来!希望更多人看到它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B:

难道这就是我今天遇到问题的症结。

如果只打开一个或者某几个,好像只能对应打开的原理图,其他未打开的原理图里面的零件就直接wave掉了
再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