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多谐振荡器的充放电时间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2009-04-15):
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如图所示,接通电源后,电容C被充电,当VC充电到2/3VCC时,使VO为低电平,同时放电三极管T导通,此时电容C通过R2和T放电,VC下降。当VC下降到1/3VCC,VO转为高电平。电容C放电时间为tpl=R2Cln2=0.7R2C,这个放电时间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RC放电电压与时间和R、C的关系
U=U0Xe(-t/RC)
t=RCXln(U0/U)
U0=2/3Vcc
U=1/3Vcc

如果想知道U=U0Xe(-t/RC)是怎么来的请参考<电路>、<高等数学>

网友(2013-06-21):
学习了,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