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个刚出炉的PCB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的吗?

楼主(2009-04-15):
高手们!看看这个刚出炉的PCB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的吗?

网友:
你的IC的焊盘好小哦,是不是按照IC资料做的封装啊?

网友:
1、芯片的焊盘确实很短,芯片是什么封装?
2、LDO是不是可以用小一点的,U盘功率没必要用这么大的吧。
3、C11直接接在LDO脚上比较好

网友:
DRC一下,发现好多违规则的。

网友:
刚学的,好多问题哦,呵呵

网友:
将楼主电源及地层由混合层改成CAM plane,我之前没做过板,刚学的,请教各位大吓这样行吗?

网友:
最好找个指点下

网友:
这么个小东西有必要用四层的吗?

网友:
我看了一下存在以下问题:
1.走线不要比焊盘大,不要走直角,走45度.
2.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
3.走线有毛刺
4.u2的pin15和pin16靠的太近,封装不规范.
5.电阻R3离板太近,应放在top层好的.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