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一个鼠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4-16):
昨天在布线的时候,要改其中一个电容的位置,突然发现这个电容原来的鼠线还在原来的位置,而新的位置上也正常的有了新的鼠线,如图所示。
这应该不是显示错误的原因,理由如下:
1、无论是刷新,关了软件重新运行,甚至是重启电脑,再打开还是这样;
2、show element操作可以看到这根怪异的鼠线的信息,其实就是那个电容的鼠线信息,相当于是现在有两根一模一样的鼠线。
另外,其它器件的鼠线显示正常,唯独这个电容的(由于是差分对,所以实际是两个)都出现了这个现象。还有就是即使电容不动位置,把线布上之后,那个位置的那根鼠线仍然存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哪设置出错了,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还有会不会是我约束设置的原因导致的?因为这昨天在布差分线,所以约束一直都有在改。我用的是16.0,还请各位高手帮助解答,谢谢啦!

这是没有移动前的图,显示了鼠线的这两个电容就是出问题的地方。

我移动了下面那个电容后,它原来的鼠线仍然还在,新的位置也有鼠线。

把这个电容删了也不好使。。。

show element的内容。

楼主:
自己抓狂了两个小时,把以前备份的好使的各种版本都拿来试都没有搞定。以至于进安全模式去打开,最后在原理图里直接把网络标号删了还是不好使。。。
谁知在更新原理图的时候,打开文件时看到了一行信息,大概意思是什么什么位置错误,让run dbdoctor。
于是我database check了一下,就好了。。。
以后如果大家也碰到了奇怪的问题,就先check一下吧,作为新手,这对我也算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