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与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请大家看图,图上有说明: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你在属性里改了打开方式,系统应该会识别.PCB为同一种打开方式,不会去识别里面是Protel文件还是PADS文件的吧!!

网友:
呵呵,只是图标的问题,PROTEL还是PROTEL,PADS还是PADS文件,你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呵呵,只是图标的问题,PROTEL还是PROTEL,PADS还是PADS文件,你可以自己试试~
引用 网友A:

但是打开时非常麻烦,也不容易识别,期待高手!~

网友A:
但是打开时非常麻烦,也不容易识别,期待高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你装什么软件有关,虽然难区别,但你可以事先就把它们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