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时突然无法设定为大图标

楼主(2009-04-16):
我在划线时突然大图标设置无效了,设为Setup/user preferences/ui/pcb_cursor/infinite,
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先谢谢.

网友:
呵呵,你把软件关掉再开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楼主:
把软件重新开了也不行,电脑重启也不行,不过后来我搞定了,是这样的开启的时候我选r的Allegro pcb design 620,      后来选了Allegro pcb design 610(pcb design expert) 再设定就可以了,后来我又重新开启Allegro pcb design 620也行,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