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样自动放置过孔?

楼主(2009-04-16):
问题1.在Rules里到时看到有Testpoint的选项,不知道怎么用。
问题2.在AD里怎样自动放置过孔呢?
问题3.在看PCB教程中有看到Tool下有update testpoint选项(在Find and Set Testpoints上面),版本为AD6.0,自己看了下,我的AD Winter 09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1、Rules中Testpoint就是设置尺寸大小,然后点中TOP/BOT/ 以及两层的焊盘,一般是默认设置,不用管它就好;

2、你的AD中不能自动放置过孔么,有点晕,我从来就没遇到这问题。

3、我这里99SE\AD6都没有这选项,教程中怎么说它的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更正下,我是想问如何自动放置测试孔!!很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问题1.那个规则设置出来能起到什么样的约束作用,约束对象是哪些?
问题2.过孔是可以放置的,但不知道如何自动放置。
问题3.放置的界面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更正下,我是想问如何自动放置测试孔!!很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问题1.那个规则设置出来能起到什么样的约束作用,约束对象是哪些?
问题2.过孔是可以放置的,但不知道如何自动放置。 ...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来上班!

1、那个规则就是TESTPOINT(测试点)啊,约束作用上面我已经说了,教程中应该也有说明的;

2、过孔哪里有自动放置,直接切换层的时候就添加了,上午搞得我都晕了

3、那个UPDATA TESTPOINT我这里没有呢,我装的是AD09.

楼主:
哎,期待其他高手的回答!!

楼主:
这几天有重新看了下教程,这个功能好像要脚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