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今天终于第一次用allegro出自己画的板子的gerber了,出完后居然找不到地方,请问allegro可以修改输出gerber的路径吗?

另外问一下,nc drill是不是要单独出?

楼主:
今天人好少啊。。

楼主:
还是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
同问,我的生成gerber的默认路径是.brd文件的那个目录,由于那个目录有很多文件,在那个目录生成gerber文件比较乱。NC drill要单独出,有异型孔还要有NC route。
顺便借题问一下,Gerber档是否需要提供 art_param.txt 和 nc_param.txt 这两个文件?

楼主:
顺便借题问一下,Gerber档是否需要提供 art_param.txt 和 nc_param.txt 这两个文件?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