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04-16):
见图,我的PCB怎么成这样了,怎么接地孔全部用线连着了??怎么样解决啊!!急急急!!!!好心人可以帮下忙,加下我Q:44287540' l$ C" U" |0 L, i9 K

网友:
这个经常出现的,应该对电路没有影响,你把集中连的那个孔删掉,然后再画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影响么?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没有影响。正常现象

网友:
我都是把集中连的那个孔稍稍挪一下就好了。

网友:
对,挪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