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表贴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出光绘的时候发现pastemask层只显示了部分焊盘,检查之后发现,原来用软件自带的焊盘都没有加pastemask_top层。
请问出光绘不用pastemask层可以吗?如果没有这层,有什么后果?

网友:
pastmask是用在SMT做钢网时用的,一般的SMT工厂会根据他们的制程能力,在你的pad基础上自己调整开窗大小;没有这一层的话,你可以选用其他能表达刷锡膏位置的gerber给SMT

网友:
最好还是用吧,虽然说smt都会去该,
但是还是自己给正确的放心啊,
其实soldermask 应该也可以,他只是比pastmask 大一点点而已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