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时出现如下提示,怎么改?

楼主(2009-04-16):
    如题: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C151.2  (-121.23, 6795.7) # = 1
                                        U38.3   (657.87, 6853.54) # = 0
                                        C35.2   (1812.02, 3747.48) # = 1
                                            U8.13   (2640, 4440.77) # = 1
                                            U35.36  (308.35, 5110.45) # = 1
                                            U27.9   (1126.28, 4996.87) # = 0
                                            C114.2  (-511.46, 2505.14) # = 0
 虽然知道这个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我没遇到过,请教各位大虾,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够?
 谢谢!

网友:
    如题: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
引用 网友A:

    那些器件的管脚(GND网络)的没有打过孔。

网友:
    试试把min Spoke的数量降低;

网友:
    是形成花焊盘的意思。不打紧。

网友:
    谁的正确呢?嘿嘿,不清楚

网友:
    都正确、但是多做板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Tools->Options->thermals,全部换成Flood Over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