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Altium Designer】

楼主(2009-04-16):
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要用到一个usb接口,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找,谁能告诉我在哪个库里面呀?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AD很少用,不清楚它的自带元件库中是否有USB口,不过你可以自己画一个啊!

网友:
自己画最好了,保险啊!~不容易错

网友:
是这种吗?

楼主:
就是这样的,你在哪个库里面找到的呀,怎么我的搜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