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概念问题

楼主(2009-04-17):
什么是virtual pin? 什么是guide pin这两种pin怎么place?有什么用,还有,user defined layer有什么用?它即不能显示也不能修改,文档说它可以map到实际的层面?

网友:
Virtural Pin用于处理封S-L-L,Guide Pin功能类同Virtual Pin,用于拓扑规划和布线约束。
User Defined Layer的用途看你的用途,比如将机械外形图DXF进来就可以MAP到归定的用户层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指教!只是这个virtual pin是否要人为的place?还有什么是封S-L-L???最近几天觉得mentor exp真是博大精深,功能太多了

楼主:
在很多功能都还没有学的情况下自己布了一块小板,觉得mentor'的效率还是很高的,一块altera的下载线我用了两天就完成了(mentor是我的入门软件,我第一次布板子),使用protel的总是说在小板子上用mentor会很吃力,我没有觉得!反倒是mentor的灵活性给了我很高的效率,看着用ad9的同学每拉一条线都卡死一下,呵呵,那个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