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电路把12V电源转5V电源给芯片供电,行不行

楼主(2009-04-17):
来的是12V电源,需要转化成5V给NE555和与非门74HC00提供电源电压,考虑到开关电源芯片较贵,况且担心输出电流太大对NE555和与非门74HC00不利(个人感觉哈,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反正这两个芯片不需要太大的电流的),就想用线性稳压管7805,但因压差太大,会很烫,因此在前面串了个100欧姆电阻,希望减小压差,不知道行不行,还有这个电阻合适吗,会不会太大啊,7805的压差最好在2V左右,希望高手指点,电路如下

网友:
主要是看5V端的负载情况,负载不重没关系,不用串电阻,如果负载大,要计算一下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压降,7805输入侧不要低于8V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的,热量就是你输入功耗减去你的负载功耗。
选型要根据你产品的环境,如果是室外,如果是室内选型你要综合考虑。
你也可以考虑LVO,如果设计仔细些,就把单板的功耗做个评估表,每个器件都列上面,算总功耗,20%余量,这是比较正规的设计方式。

楼主:
干脆串几个二极管得了,每个降0.7V,如果这样用不用加一个限流电阻啊

网友:
同意4楼楼主,常用的一般就是传接二极管,像4007什么的,看你的负载选择型号!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7805的效率不高

网友:
前面可以先放个7909后再放7805这样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
用LDO转这么大的压差肯定是热的,如果楼主的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加个散热片之类的,如果要求高还是换个DC-DC吧,要不像8楼说的也可以。至于楼主说的担心电流大会影响后面的IC,我认为不会的,每个IC用多大的电流够用就行了,要是多了就不用呗,呵呵,对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 给你个建议,画图的时候 按照信号流向 从左到右,你那个图 输入在右边,输出在左边,不符合阅读规律 也不符合画图的国标。

网友(2009-09-20):
支持楼上 看着号别扭的

网友:
12V转换5V
LDO 不就OK了??
功率不够的话,加2个可以吧

网友:
LDO12V转5V的话,效率太低了,本身你才用到5*XA,而LDO上面就会有7V*XA(X=你负载需要的电流)的功耗被用于散热消耗掉了。除非输入输出压差比较低或者输出电流非常小才考虑使用LDO。
便宜的DC/DC芯片(MC34063)5毛钱一颗
而且输出电流的大小与你负载需要的电流大小毫无关系
你负载只是从输出电流的“河流”里面“取水”而已,至于取多少都是根据负载自身决定,跟河流本身的宽度无关。